关于变频器接地问题,很奇怪

楼主(2008-01-24):
大家好:

    在实验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变频器的三相输出,其中任意一相对变频器的机壳,在空载时电压是220-230v,但是接上负载,相电压会达到400-500多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种测量就有问题还是地线有问题???多来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呢??很不理解
   希望大家看到能多多解释解释,谢谢大家拉!!!

网友A(2008-03-09):
相电压达到400-500伏?你这是怎么测量得来得?

网友B:
是的,变频器的输入输出对地都是有电压的,只要用电笔测量外壳没有电就没有问题.

网友C:
详细点!!别人才能分析问题!!

网友D:
没有多出电压!应该是带上负载后由于波形畸变干扰引起电压表的测试出现的误差

网友E:
你这是怎么测量得来得

网友F:
应该没有这么高吧,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