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变化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1-24):
我公司生产线上使用的卷绕机是用590来驱动的,近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空载时电流变化很大,速度变化很小,这种大电流变化现象是怎样引起的,如何解决,求欧陆高手指点迷津,多谢了!!

网友A:
电机缺相

网友B:
  “是用590来驱动的,近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空载时电流变化很大,速度变化很小,这种大电流变化现象是怎样引起的”

1、电刷、换向器接触不好,火花不正常;
2、检查电刷、刷握位置等;

网友C:
直流电机缺什么相,多半是电机问题,换个同型号的电机一试不就知道了,如果是就只有检修电机了。

网友D:
多半是电机问题,

网友E:
同意沧海半粟的观点,直流电机没缺相的,估计不是电机问题,就是590有问题。还有可能就是负载,包括齿轮相是不是阻力很大,看看电流是不是周期性变大。如果有条件换个电机看看,最能说明问题

网友F: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