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求助:AS57BSTD 画面下载不正常

楼主(2008-01-24):
我的台达触摸屏,下载了一两次后就不正常了,下载后出现进度条,然后就显示:can't Receive Data Size!!!,这是为什麽啊?急啊!

楼主:
似乎找到了问题所在,给大家借鉴一下,我的伺服驱动器摆在边上,当我关掉伺服电源后,一切正常了。原来是干扰所致,各位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还没碰到过,学习一下

网友B(2008-03-28):
下载/上传时最好在办公室里搞;
在现场容易受到其它设备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