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8、ATV58变频器的SCF故障分析

楼主(2008-01-24):
施耐德ATV38、ATV58变频器的SCF故障分析:在排除负载故障的前提下,分通电就报故障和运行过程中报故障两类。(我以ATV58-22KW以上功率为例来分析吧。)
    前者,说明电流检测通道出现故障。霍尔电流传感器通过一个运算电路,提供一个电流极限阀值信号,它和IPM模块的故障信号,制动模块的过电流信号等,通过一个“或逻辑”电路,针对过电流、短路、对地等状况,以硬件的方式为计算机部分提供判断依据。这部分电路出现故障,通常会出现在变频器上电就报SCF故障。
    后者,问题就相对复杂些,可能是电流传感器性能不良、IPM模块故障,以及处理电流检测信号的1NTC001108电路部分出现故障,或者是设置、软件等问题,这就要根据变频器的实际情况来判断。
    分析电路故障,根据本人的经验,最好是绘制整个变频器的原理图,这样就可以正确、准确地判断故障之所在,也不会出现失误,引起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石家庄云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杨工 13833162868

网友A:
对ATV38,58机报SCF,我根据实际维修的经验再来总结一下,1.上就报SCF,最大可能是排线松动,电解电容22uF,47uF的老花,模块触发端坏,还有电源板其它地方有短路点   2.如果是电流互感器坏,上电就会报OCF, 也就是说上电报OCF,首要把电流互感器换了,再试机  3.如果起动报SCF,最大可能是INTC001108坏了,当然驱动电路有问题,模块有问题起动也会报SCF,  4.我还碰到过停机时报SCF,问题在光藕453性能不良上,

网友B:
感谢两位,很及时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C(2008-03-14):
请问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台施耐德22kW ATV58的变频器上电报警CFF是什么原因啊
急急

网友D(2008-07-08):
引用 网友A:
关于对ATV38,58机报SCF,我根据实际维修的经验再来总结一下,1.上就报SCF,最大可能是排线松动,电解电容22uF,47uF的老花,模块触发端坏,还有电源板其它地方有短路点   2.如果是电流互感器坏,上电就会报OCF, 也就是说上电报OCF,首要把电流互感器换了,再试机  3.如果起动报SCF,最大可能是INTC001108坏了,当然驱动电路有问题,模块有问题起动也会报SCF,  4.我还碰到过停机时报SCF,问题在光藕453性能不良上,

网友D:
请问出现此种问题的变频器修理需要多少钱?

网友E:
我公司有多台在太行粗纱机上用的施耐德ATV5815KW的变频器出现起动报SCF,使用时间不到两年,请问各位高手是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新手路上:多台在太行粗纱机上用的施耐德ATV5815KW的变频器出现起动报SCF,换INTC001108

网友F(2008-08-25):
施耐德变频器ATV38-30KW是上电显示SCF,换INTC001108后还是一样跳,什么问题,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G(2008-10-06):
请问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台施耐德22kW ATV58的变频器上电报警OSF是什么原因啊
急急

网友H(2008-12-28):
ATV58的7.5变频器上电就会报OCF,电流显示约60A

网友H:
谁有INTC001108资料?

网友I(2009-07-02):
 本公司目前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电路板维修工程师队伍,多年来已为各
行各业修复了大量的集成电路板,程控、工控、数控、自动化、仪器仪表。
工业自动化:西门子三系统、八系统、发那科系统、切割机控制板、工控、数控
机床控制板、焊接机器人及生产线、等离子切割电源及弧焊设备等。
本公司还维修了大量:日本、德国产变频器,直流驱动器,伺
服控制器,编码器,PLC。例如: 三菱、欧姆龙、富士、ABB、西门子、日立等。直流调速器[例如:ABB、欧陆、伦茨、CE、通用电气、圆心等及各种国产品牌]。各种品牌的工业电源。变频器[例如: 安川,西门子,富士,三菱,施耐德,日立,松下电气,ABB, 华为, 欧鹿、伦茨、台达、台安、爱德利、三星、LG、丹佛斯、米高、安邦信、罗兰,瑞恩,松下电气、威肯、佳灵、康沃 等.
纺织行业:必佳乐喷气织机、剑杆织机、倍捻机、染色机、开幅定型机、
电脑绣花机及缝纫设备、电脑提花机,丰田、津田驹喷气织机及各种国内外的织布机、纺纱机、三菱高头机、上袖机、电脑平缝机,缝纫机等毛纺、纺织服装生产线设备。
造纸行业:进口造纸机、抄纸机,浆料设备、复卷机、卷包机、劈卷机,卷纸生产线,及面纸餐巾纸生产设备。
印刷行业:海德宝(德国)对开或四开胶印机,激光照排机,墨键驱动板,水
辊驱动器,网屏晒板机的控制板等.还维修了其他厂家[例如罗兰.高
宝.日本三菱.富士. 小森. 意大利彩神.桥牌[香港等] .
食品行业:制罐机控制板、罐装机控制板、流量控制仪、电子称显示板、糖度
显示仪、封口机等。
 如果有需要维修的,请联系!!!

联 系 人: 张站峰 13522157078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关于谁有INTC001108资料?

我有两片新的INTC001108芯片,你要吗?

网友J(2009-09-03):
请问各位ATV58,11KW上电就报OSF,而实际直流电压为530,这是哪儿的毛病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问各位ATV58,11KW上电就报OSF,而实际直流电压为530,这是哪儿的毛病

我帮你修吧,我就在萧山  18967106337

网友L:
写的不错!实际上ATV58和38变频器不好修!我一次就遇到3台58  30KW,

网友M(2009-10-10):
我公司(我主修)可以承接难修的变频器修理业务,我们已经修理了好多特别难修的变频器,包括施耐德变频器,请EMAIL联系:sam_zheng888@126.com,电话:15026521900,我目前在上海.

网友N(2010-01-26):
ATV38报OPF是什么意思,怎么维修呀

网友O(2010-04-17):
为什么没人回复呢?一台施耐德22kW ATV58的变频器上电报警OSF是什么原因啊 ?1NTC001108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P:
霍尔传感器的可能性大!!

网友Q(2011-04-15):
施耐德ATV58变频器在起动中跳OPF是什么故障?怎么修呀?请高手指示!

网友R(2011-11-29):
对:hzzhee 关于对ATV38,58机报SCF,我根据实际维修的经验再来总结一下,1.上就报SCF,最大可能是排线松动,电解电容22uF,47uF的老花,模块触发端坏,还有电源板其它地方有短路点   2.如果是电流互感器坏,上电就会报OCF, 也就是说上电报OCF,首要把电流互感器换了,再试机  3.如果起动报SCF,最大可能是INTC001108坏了,当然驱动电路有问题,模块有问题起动也会报SCF,  4.我还碰到过停机时报SCF,问题在光藕453性能不良上, 内容的回复:我的ATV38的变频器 模块炸了一个 买了个二手的 又换了一个瞬态抑压二极管 《代换的》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现在上电正常 一点运行就报SCF    会是INTC001108坏了么

网友R:
对:工控医生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H:
关于谁有INTC001108资料?

我有两片新的INTC001108芯片,你要吗?
内容的回复:

价格是多少啊 我的电话13783686329小任

网友S(2014-07-18):
请问各位大侠:我有一台施耐德ATV38 75KW变频器频率只能上到2HZ左右,换过电脑板也不行,请问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