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系列PLC中有断电保持继电器吗?

楼主(2008-01-25):
各位高手,请指教:西门子S7-300系列中有断电保持继电器吗?像三菱的就有是L,在PLC断电后仍能记忆住断电前L的状态。那么西门子的有吗?若没有,请问怎样做才能保持我的断电前的状态,例如:M10.0在断电前是被置位的,而我要它在PLC突然断电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以前的状态,请问怎么实现??急

网友A:
这个问题似乎前两天就有人提出来过了,怎么有开始提问了?
西门子的有,在CPU属性中自己定义。

网友B:
TO yuanle:
怎么找不到呢?只看到模块中有CPU STOP时有保持选项。另请教:
S7-200 S7-300,当其CPU长时间不用时,它里面的程序会消失吗?

楼主:
TO yuanle:是不是在CPU的属性里有一个选项:Retentive Memory
指定断电保持继电器的起始地址吗?其中"Number of memory bytes staring"默认的是16,是不是M16.0之后的继电器都带断电保持功能吗?还是另外的说法?例如:我想M96.0之后的继电器都带断电保持功能,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B:
Retentive Memory只有MB、T、C能保持啊,DO AO好像不行

网友C:
从单片机的原理可知应该可以

网友B:
TO 一奇绝尘:
你说的也是在CPU中设置??
另外,转为STOP和掉电是两码事吧?

网友D:
可以自己试一下!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浪子4在 2008-1-25 14:31:00 发表的内容:
TO yuanle:是不是在CPU的属性里有一个选项:Retentive Memory
指定断电保持继电器的起始地址…
--------------------------------------------------------------------------------------------
您的理解基本正确,但是请注意的是,这里指的掉电是指PLC从Run状态转向Stop状态,而不是指停电状态。
如果您指的掉电是指停电状态,那么请写入MMC卡,电源恢复时从MMC卡读出。

网友E(2009-07-03):
如果您指的掉电是指停电状态,那么请写入MMC卡,电源恢复时从MMC卡读出

网友F:
用DB进行置位复位,想要多少个就多少个,何必非要用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