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梯PLC

楼主(2008-01-25):
 我正在做毕业设计,题目是电梯方面的,内部用PLC控制,大家能给我点建议和意见吗?谢谢

网友A:
呵呵 我做过,去图书馆查查吧!

网友B:
满世界都是电梯的!随便找本书上就有!<<PLC可编程控制器系统开发实例导航>>

网友C:
我这有各种PLC的电梯程序,你那个学校的?

楼主:
河北农业大学

网友:
同意欢欢123的,电梯的控制算是比较常见的。虽然我没有实际搞过。但是这方面的书确实在书店里面看到不少。。。。网上也比较多介绍。。。个人的建议呢:电梯是特殊设备,在设计的时候千万注意电梯特殊设备的标准。。比如前面有帖子说的,照明是36V的。。。

网友D:
农大也用电梯么

楼主:
不用,但是我们做毕业设计要用啊

网友E:
做电梯,肯定要对电梯标准熟悉,虽然只是做设计而已,但我认为,也应该熟悉主要的标准:GB7588-2003

网友E:
我发一个电梯部分电气元件给你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序号 代       号 名       称 规        格 安装位置 数量
1 EL 轿厢照明灯 AC220V 30W 轿厢 1
2 EG 井道照明灯 AC220V 30W 井道 1
3 EL2 轿顶照明灯 AC36      30W 轿顶 1
4 EL4 底坑照明灯 AC36      30W 底坑 1
5 F1—F7 自动断路器 10A     6A 电控柜 7
6 FAN 风扇 AC220V  轿厢 1
7 HDZ 到站钟 DC24 轿顶 1
8 HJL 警铃 DC12V 轿顶 1
9 HCX 楼层显示板 DC24V 井道门 N+2
10 HA 蜂鸣器 DC24V 操纵箱 1
11 HS 上行指示灯 DC24V 操纵箱召唤盒 N+2
12 HX 下行指示灯 DC24V 操纵箱召唤 盒 N+2
13 HCZ 超载灯 DC24V 操纵箱 1
14 HN1-HNn 内呼记忆灯 DC24V 操纵箱      N
15 HH1-HHn-1 上呼记忆灯 DC24V 召唤盒 N-1
16 HL2-HLN 下呼记忆灯 DC24V 召唤盒 N-1
17 KC 主接触器 AC220V 电控柜 1
18 KDY 电源接触器 AC220V 电控柜 1
19 KDF 电锁接触器 AC220V 电控柜 1
20 KZD 抱闸接触器 DC24V 电控柜 1
21 KKM 开门接触器 DC24V 电控柜 1
22 KGM 关门接触器 DC24V 电控柜 1
23 KXD 熄灯接触器 DC24V 电控柜 1
24 KMB1 KMB2 门锁接触器 AC110V 电控柜 2
25 KJT 安全接触器 AC110V 电控柜 1
26 M1 主电动机 AC380 机房 1
27 M2 门电动机 DC110  80W 轿顶 1
28 PV 电压表 44C2 电控柜 1
29 PG 旋转编码器 主电动机 1
30 PLC 可编程控制器 FX2N-80MR 电控柜 1
31 Q1 总电源空开 100A 机房 1
32 Q2 轿厢空开 10A 机房 1
33 Q3 井道照明空开 10A 机房 1
34 RD 制动电阻 电控柜 1
35 RC 灭弧器 电控柜 7
36 RZ 抱闸放电电阻 电控柜 1
37 SJL 警铃按钮 操纵箱 1
38 SEL 轿厢照明开关 操纵盒 1
39 SFA 风扇开关 操纵箱 1
40 SEL2 轿顶照明开关 轿顶 1
41 SEL4 底坑照明开关 底坑 1
42 SGD 电柜电锁开关 电控柜 1
43 STD 基站电锁开关 基站 1
44 SSG 上极限开关 井道 1
45 SXG 下极限开关 井道 1
46 STM1-STMn 厅门门锁开关 厅门 N
47 SJM 轿门门锁开关 轿门 1
48 SKT 底坑急停开关 底坑 1
49 SXS 限速器断绳开关 底坑 1
50 SAQ 安全钳开关 轿顶 1
51 SKD 缓冲器开关 底坑 1
52 SAC 安全窗开关 轿顶 1
53 SDT 轿顶急停开关 轿顶 1
54 SNT 轿内急停开关 操纵盒 1
55 SXS 限速器开关 机房 1
56 SGT 电柜急停开关 电控柜 1
57 SQM 门区感应器 轿顶 1
58 SQT1-SQT2 停车感应器 轿顶 1
59 SFS 上防冲开关 井道 1
60 SFX 下防冲开关 井道 1
61 SCZ 超载开关 机房 1
62 SGM 关门按钮 操纵箱 1
63 SKM 开门按钮 操纵箱 1
64 SSK 上限位开关 井道 1
65 SXK 下限位开关 井道 1
66 SSJ 司机开关 操纵箱 1
67 SDJ 轿顶检修开关 LAY3 轿顶 1
68 SNJ 轿内检修开关 操纵箱 1
69 SGJ 机房检修开关 LAY3 电控柜 1
70 SDS 轿顶慢上开关 轿顶 1
71 SDX 轿顶慢下开关 轿顶 1
72 SNS 轿内慢上开关 操纵箱 1
73 SNX 轿内慢下开关 操纵箱 1
74 SGS 机房慢上开关 电控柜 1
75 SGX 机房慢下开关 电控柜 1
76 SN1-SNn 内呼按钮 操纵箱 N
77 SS1-SSn-1 上呼按钮 召唤盒 n-1
78 SX2-SXn 下呼按钮 召唤盒 n-1
79 SAB 光幕开关 轿顶 1
80 TC1 控制变压器 700VA 电控柜 1
81 TC2 控制变压器 100VA 电控柜 1
82 UBP 变频器 电控柜 1
83 VC1 DC24V整流器 20A 电控柜 1
84 VC2 DC110整流器 20A 电控柜 1
85 VD 抱闸放电二极管 5A/1200V 电控柜 1
86 YBZ 电磁闸 DC110V 抱闸 1
87 XS1 三孔电源插座 AC220V 轿顶 1
88 XS2 二孔电源插座 AC36V 轿顶 1
89 XS3 三孔电源插座 AC220V 底坑 1
90 XS4 二孔电源插座 AC36V 底坑 1

楼主:
太感谢了,这东西很有用

网友E:
根据国家标准:“切断制动器电流,至少应用两个独立的电气装置来实现。”而且“当电梯停止时,如果其中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未能打开,最迟到下一次运行方向改变时,应防止电梯再运行”因此,一般都应把抱闸、运行、门锁接触器反馈到PLC进行判断,且一般 都是当任一个接触器的触点粘连时都禁止电梯再运行,如果是良好的程序,还应该显示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