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为何把6SE70变频器的AO信号接入S7300的AI后得到的数是7FFF?

楼主(2008-01-25):
为何把6SE70变频器的AO信号接入S7300的AI后得到的数是7FFF?我们做的方法是先确认PLC的AI输入可以得到一个电压信号,后把6SE70的AO电压输出(-10V~10V)接入到S7300的AI中,但是不管6SE70的AO电压输出是多少,S7300的AI得到的数据始终是7FFF,为什么?(S7300的AI我们选的是一个8*12bit的AI块。)
HELP!!!!!

网友A:
300的后面有定义的模块板你看下是电压的检测吗?要是电流的你就改下。

网友B:
估计是那里的问题,我也在尝试,据说这是一种猴子变人,人又变猴的做法,西门子推荐的是用DP总线

网友C:
楼主已经确认可以接收电压信号,应该不是选择量程的问题。我个人感觉有2种可能:1、+、-接错了;2、没有转换量

网友D(2008-03-16):
楼主发完问题也不最后回一下,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期待啊。

网友E:
看看量程卡设置是否正确,测量一下变频器输出几伏电压.

网友F:
我想也是量程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