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面的接触器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8-01-25):
MM440驱动器上面加个接触器,我们如何来控制接触器的吸合和断开
如果是通过驱动器的报警信号来控制它的吸合和断开,那么当它产生报警的时候,接触器断开整个驱动器断电,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个报警信号有没有解除,又通过什么信号使它吸合呢?

网友A:
我认为应该由变频器的故障继电器来控制变频器的进线接触器,当变频器发生故障时,故障继电器的常闭接点断开,从而使接触器断开。当变频器故障消失或复位后,故障继电器复位,接触器就会重新吸合。

楼主:
这个故障继电器不需要电源控制吗?如果有故障,那么进线接触器就断开了,如果这个故障没有解除,进线接触器就处于不断的吸合和断开状态。

网友B:
我认为没必要加接触器

网友C:
看来只能在MM440上面把Profibus的控制板加上,主要目的就是引入控制电源。就是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D(2008-02-24):
MM440的电源分主电源和控制电源,两个分别引入驱动器,接触器控制的是主电源,当有故障时,控制电源仍然是存在的,只是断开的控制电源,所以不存在接触器不断的吸合断开的情况。

网友E:
除非变频辅助电源外引,安装时注意拆除短路片,不然会炸机!

网友F:
当变频器发生故障时,故障继电器的常闭接点断开,从而使接触器断开。当故障消除或是人工排除后,操作员手动按下启动按钮启动为好。

(:

网友:
呵呵 用接触器的话
还是控制电源单独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