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发电机如果未断开零线,突然来电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08-01-25):
 最近闹电荒,随时面临着停电的危险,弄来一台发电机(型号QF5.0,220V 50HZ,4.8KW),将该发电机安装在办公室用电的总开关处.
     该总开关是单极的,只是将原供电线路的火线断开,零线是直接对接的,如果使用发电机时火线已断开,但零线未断开,突然来电网来电,会不会引起什么问题?有什么预防措施?
      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A:
最好不要,建议连地线也单独

网友B:
要注意一点不能把市电的火线和发电机的零线接在一起

网友C:
建议采用4极开关(含中性线),连中线一起断。地线可以用原系统的地线。

网友D:
只要没有形成回路,一般没有问题!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使用转换开关将线路完全脱离。

楼主:
用试电笔检查发电机的两根出线,指示灯均亮,只是一根亮,另一根稍暗而已

网友E:
同意blue-don意见

网友C:
应该用4极开关(含中性线),连中线一起断,因为发电机与市电是2个不同系统。地线可共用。
正如某网友曾说过,不守交通规则,闯红绿灯,侥幸没事,但不能代表永远没事。

网友F:
1、同意blue-don意见,可以运行!
2、如果原供电系统为接地电网TN系统,负载采用保护接零;
3、这时,当用小发电机代替原供电系统供电时,零线不能断开,建议就地重复接地一次;

网友F:
4、如果原供电系统是IT系统,负载采用保护接地;
5、这时零线可以进开关断开,但是要保证恢复电网供电时,零线接触良好,闭合同期性要好,否则零线进开关将是有害的;
6、总而言之,零线不要断开,不要进开关,保持零线的连续导通很重要,反而没有坏处!

网友F:
1、其实搂住不断开零线是非常正确的;
2、叫人家搞一个四极开关,是个错误的意想;
3、大家见过三极的开关、断路器,就是很少见过四极开关;
4、一般零线是连续导通的,不允许零线、相线同时切换,因为零线要求总是先接通,相线后接通,如果反了,会烧电器!

网友G:
装个自动转换装置嘛,工控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

网友H:
又是个少见多怪!四极开关用于TN-S系统!还可以用在TN-C-S系统,用于五线制系统断开N工作零线。

网友I:
我安装修理调试改装使用发电机多年,单独使用发机供电的地线和另线可以合并但不能装刀闸或融断器,地线合并后必须接地良好.工厂自备用电的供电部门要求自备电站要装4刀双投刀闸发电机另线和供电另线不能接在一起.

网友F:
  “又是个少见多怪!四极开关用于TN-S系统!”

1、在配电室里,给各路负荷送电时,操作的开关、断路器有四极的吗?
2、 欣欣向荣:你的配电室,给各路送电的断路器、开关是四极的??

网友C:
事先声明,特转载3极、4极开关的相关资料,没时间与各位辩论!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一书的第45页,低压配电-4.5.3-16 “为了减少三相回路断零引起的事故,对电气设备及检修人员安全造成的危害,在设有总等电位联结的TN-S或TN-C-S系统中,宜选用三相三极开关”

第45页 -4.53.3-17 三相四极开关的选用:
1)正常供电电源与备用发电机之间的转换开关应采用四极开关
2)带漏电保护的双电源转换开关应采用四极开关。两个电源开关带漏电保护其下级的电源转换开关应采用四极开关
3)在两种不同接地系统间电源转换开关应采用四极开关
4)TT系统的电源进线开关应采用四极开关
5)IT系统中当有中性线时应采用四极开关

请参考以下网页:
http://co.163.com/forum/content/219_358612_1.htm
http://co.163.com/forum/content/219_295254_1.htm#r2196811
http://co.163.com/forum/content/219_240732_1.htm#r1873141

网友J:
应该可以吧

网友K: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L: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 但现实应用由于线乱可能会有危害 因为好多系统零线和地线并不明晰

网友H:
四极开关我用于电源切换,供电TN-S或TN-C-S与自发电,不同等N线电位切换。自发电为IT系统,利用供电的PE线接地。

网友M:
建议使用四极开关。

网友F:
   四极开关适宜单个负载的负荷开关用,带漏电保护的三相四线负载用;

网友N:
N线不能进开关,否则N线接触不良容易损坏设备!人身安全也有隐患!供电部门要求用4极开关那是他们对自己做的接地没信心,我就见过几个他们做的接地不符合要求的(接地电阻大于4欧母),但仍然在运行!因此发电机N线和市电N线合并处一定要做合格的重复接地!

网友F:
四极开关工作零线N虽然进开关,通过漏电保护器,要求直通连续,没有触点,就是说,工作零线N自是通过并不参与切换;

网友N:
4极开关和漏电保护一般只用于末级负荷。

网友F:
1、我们大家如果到配电室去过,你就知道,送电、停电都是通过三极开关切换的,零线是连续直通不进开关的;
2、像搂主这样有备用发电机的用户,在切换时也不用断开零线,只需要将三根相线进开关切换;
3、如果原供电网是接地电网,你可以在配电盘处将零线重复接地一次;
4、如果原供电网是不接地电网,你要保证原零线对地的绝缘良好;

网友N:
恕我没见识,我还没见过4级的双投电源切换开关。

网友F:
5、如果搂主要按网友yjig:说的方法,用四极开关,同时控制相线、零线,在带电操作过程中,由于零线与相线不同期,会出现像零线断线或接触不良时的危害,即有些灯特亮,电压高于220v,有些灯暗,电压低于220v的现象,严重时烧毁电器;
6、网友yjig:,你不应该明知故犯,引导大家犯错误!

网友O:
四极开关合闸时,N是先接通的;
分闸时,N是后断开的。
以前在选双电源自动切投时,看过四极开关的资料,但没有用过.

网友P:
  支持"刘工"问题要看你的供电系统采用的是那种供电方式了.

网友Q(2010-01-09):
发电机的零线是怎么来的。电厂的零线是有接地的,但发电机的零线却没有,那么它是哪来的,怎样工作的。请各位指导,我的邮箱是cym949@qq.com.      不胜感激

网友Q:
邮箱是cym194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