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 200 pid 如何双极输出?

楼主(2008-01-25):
求教老菜鸟先生及各位有pid编程经验的同仁:
我使用s7 200 的pid向导编程,以设置输出形式为:模拟量、双极性,为什么输出只有一个方向变化?看输出的十六进制数形式变到0000就不向另一个方向变了。

楼主:
解决了,与积分累加值有关。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我在做PID温度控制,怎么温度控制老是偏差很大.还有在PID控制面板上设置的PID值范围是多少 ?怎么100也可以  10000也可以,我都晕了,麻烦您啊!我的邮箱 uyuway@gmail.com

网友B(2009-04-26):
楼主不错,公布了问题出现的原因!向楼主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解决了,与积分累加值有关。

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积分累加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