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CPU模块上的MRES复位清除程序?

楼主(2008-01-25):
我以前在书上看到过,当时没有记住。我现在想清除CPU中的用户程序,包括块等等,如何操作?

网友A:
好像是这样:
1、上电,等待CPU自检完毕
2、把开关拨到MRES位,并保持,知道STOP灯从闪亮变为常量
3、把开关拨回STOP,然后迅速拨到MRES,保持此状态。此时,STOP灯快速闪亮。
4、松开钥匙开关开关自动切换至STOP位置。
END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