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变换?

楼主(2008-01-25):
最近在学坐标变化,时间花了不少,但一直都很疑惑。坐标变换种类很多,各有各的适应情况,变换的理论也很复杂,好不容易能把一些推导看懂,但一点感觉都没有,不知道哪些结论可以拿出来用,不知道怎么带入现实的系统。坐标变换这一块究竟应该怎么学?

网友A:
1、坐标变换,是方程、函数式、等式化简的一个重要手段;
2、通过坐标变换,使函数间、变量间的关系更加明确,更加简化;
3、当然,也有人通过坐标变换把问题复杂化,叫你看不懂;

楼主:
刘工说的对,我也因此才想学一下坐标变换的知识,就目前来说虽然能大致看到他推导的过程,但不明白怎么用,或者说还是不知道怎么学?

网友A:
举一个简单例子说明:
1、一个空间直线函数,如果把坐标原点和坐标轴就建立在直线所在的平面上,就把三元函数变为二元函数;
2、一个任意园方程式,如果把坐标原点建立在圆心上,那么这个圆方程式的常数项就是半径的平方,意义非常明确;

网友B(2009-02-13):
什么叫做感觉?所谓坐标变换其实就是广义的几何量(或者图形)在不同坐标系中的表现形式,这也就是变换的本质意义所在。而不同坐标系下对同一个几何量处理起来也就是难易程度不一样。而坐标系是一个运动学观念,不应该是个几何学观念(虽然它带有几何学的色彩),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具体算法上就是不同约束条件下对同一个问题的解析。而一个广义几何对象本质上有多种坐标系下的表现形式,这如同一个人有不同的属性和性格特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