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几个名词术语的解释!

楼主(2008-01-25):
看了很多直线电机产品中有个“电机常数”的参数,对这个参数的不是很清楚,查了很多资料,很奇怪竟然都没有关于的详细解释,所以想问问论坛上哪位大虾能否给个详细的解释。
谢谢!

网友A:
感觉电机常数这个参数是与电机的体积出力比,或者功率出力比有关的一个数据,可能反映电机设计的材料利用效率之类的,个人也不是很理解它对于用户选型和使用的意义。

网友B:
我记得好久以前看到过,好象是电机功率因数可以做为一个常数,但每种型号的电机都会不一样呵!

网友A(2009-05-27):
看到一款德国的力矩电机手册对电机常数的解释:

电机常数由电机连续出力与该出力下电机连续功耗的平方根的比值表示,电机常数对应绕组温度为20摄氏度(时的等效功耗)【()中为本人补充】

比如,手册中给出了100摄氏度下:

连续出力为875Nm(低速运行)

连续电流为13.2A

绕组电阻为8.5欧姆

连续损耗为2222W(基本上等于 13.2A*13.2A*8.5Ω*2/3,之所以用8.5Ω*2/3是因为给出的绕组电阻为线电阻,而非相电阻。另外,可见由于运行速度低,铜损几乎为全部损耗)

20摄氏度下:

绕组电阻为6.5欧姆

电机常数为21.3Nm/√W (=875Nm/√(2222W*6.5Ω/8.5Ω),其中2222W*6.5Ω/8.5Ω是将100摄氏度的铜损等效至20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