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相步进电机细分驱动

楼主(2008-01-25):
我以前是做控制系统的,涉及步进电机很少,在一个机器人研究所进修之后,对伺服驱动颇感兴趣,但却有很多困惑,请各位老师给予解惑:
根据我查询的资料来看两相步进电机细分驱动技术,目前流行的方法:
1.恒频斩波技术:即通过单片机+DAC芯片+电流反馈+H桥驱动方式实现
2.专用芯片(一般用于小于3安培电流步进电机)
3.通过带有pwm输出的DSP+H桥实现。
我想采用3的设计方案控制3-5A的2相步进电机,但对参考资料中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请给与帮助:
(不能发表图片,请参考“基于MC56F8323的两相步进电机高速细分驱动模块”)

系统框图中
1.右上角的IGBT控制端是否同P4相连.
2. 如果相连,那么PWMA0,PWMA1两路pwm信号是反相输出的,这样则即使将占孔比调解得很大(而且为细分驱动,占空比必须可调),也会出现pwm信号使电机正相运转的同时,也会在反相上产生驱动电压(如果P3为高电平时使电机正向运转,那么在P3 的pwm脉冲为负时,P4上必然出现高电平,那么相当于反向运转)
这样怎么可能保证电机的正确运行呢?
   3.如果右上角的IGBT控制端悬空,那么电机只能一个方向运转。这样如何实现步进电机优势?
   以上分析不知道对不对?请帮忙分析。谢谢
   另外,求2相步进电机细分驱动的资料。

网友A:
把资料发到了您的邮箱,请查收!

网友A:
最好是选择3相步进,性能比两相的好多了.价格在我司两款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