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面工作要求和环境中帮我选择电机

楼主(2008-01-25):
 火车货站,室外作业,工作环境恶劣,抗各种干扰。
功率大概80瓦左右,启动频率低,连续作业时间很短,估计就10秒终究搞定,响应要比较及时,有一定控制精度,转速慢,要求正反转。
其实就是控制一制动器到一定位置,然后停止作业。
请问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电机,比如是交流还是直流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要达到什么精度,不高的话,用可调速单相交流电机加调速器(调速器带正反向选择),IP54以上就好。

楼主:
精度不是很大,精度低一点就是对制动器的预紧力有影响,我的系统可以不需要调速,转速很低

楼主:
驱动的力矩是变化的
但速度要求比较恒定,有没有比较合适,也不需要减速器的电动机

网友B:
好办!用交流减速机电机加一个变频就可以了

楼主:
为什么一定要加变频器,不是比较恒定的速度就可以了嘛

楼主:
为什么不用三相交流电机,是用同步还是异步电机

网友C:
普通小功率电机

楼主:
我对电机的分类真是很糊涂,
普通小功率电机也应该有个类别啊

比如说是交流是直流
是异步还是同步,是单相还是三相啊
是伺服还是步进电机等等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你要求不高,你想用伺服、步进没有备要吧!用交流小型单相马达维护要求很低,价钱便宜!!!

楼主:
当然不用伺服和步进 只是打个比方

我在想为什么不用三相,要贵一些吗
要加调速器吗,正反转怎么解决

网友A:
主要考虑电源问题,单相电源比较方便,如果你的机器用的是三相电,电机不要调速,可选择三相电机。

网友D:
看你给问题 估计的系统没什么精度要求 就随便买个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
用单相调速的电机就可以呢。。那么小的功率。而且单相采电方便。。。最多再加个制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