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CF3-7故障

楼主(2008-01-25):
请教各位朋友——
  台达VFD-B型变频器上电后显示CF3-7故障,是何原因,我把光耦都换了,也没用,请帮忙指教,谢谢。

网友A:
查一下传感器看看!

网友B:
霍尔传感器的原因

网友C(2008-02-27):
VFD-A系列的报警cf3是那里有问题啊?

网友D:
查霍尔了

网友E(2008-11-29):
我想知道,大家来说说

网友F:
量一下传感器电压有不。,没有查074运放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