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指令讯息 和响应讯息如何对应的

楼主(2008-01-25):
请问在ASCII 模式中
1、指令讯息 和响应讯息是如何对应的?
2:各个讯息又是如何和变频器功能参数对应起来的?

网友A:
TO:卧龙客
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或者以具体的控制要求、具体的指令,否则没有办法解释清楚!

网友B:
手册里面有相关格式
仔细看
别老问这些无聊的问题

楼主:
TO heihei123:
我相信你刚开始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是什么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