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冰箱节能问题

楼主(2008-01-25):
(无正文)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呢?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讨论吗?

网友A:
1、通过加强散热冷却,降低冷凝器的温度,是冰箱节能的好途径!
2、我建议冷水冷却的方式,温水还可以再利用的方法很好;

网友:
家用冰箱的节能除了冰箱本身的性能之外,就是平时使用时尽量使储藏室的温度保持恒定度,减少启动次数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