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热备知识简介

楼主(2008-01-25):
1、 双机热备名词解释
  从广义上讲,就是对于重要的服务,使用两台服务器,互相备份,共同执行同一服务。当一台服务器出现故障时,可以由另一台服务器承担服务任务,从而在不需要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自动保证系统能持续提供服务。 双机热备由备用的服务器解决了在主服务器故障时服务不中断的问题。但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出现多台服务器的情况,即服务器集群。 双机热备一般情况下需要有共享的存储设备。但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使用两台独立的服务器。实现双机热备,需要通过专业的集群软件或双机软件。
  从狭义上讲,双机热备特指基于active/standby方式的服务器热备。服务器数据包括数据库数据同时往两台或多台服务器写,或者使用一个共享的存储设备。在同一时间内只有一台服务器运行。当其中运行着的一台服务器出现故障无法启动时,另一台备份服务器会通过软件诊测(一般是通过心跳诊断)将standby机器激活,保证应用在短时间内完全恢复正常使用。

2、 使用Pluswell双机热备的原因
  为了使软硬件系统正常运转,Pluswell双机热备能做到以下功能:对操作系统的检测、对网络的检测功能、对数据库的检测功能、用户特有程序的热备、第三方软件编程能力,Pluswell一旦检测到故障后会自动切换到备用服务器,从而实现不停机服务。
 详解如下:
  服务器的故障可能由各种原因引起,如设备故障、操作系统故障、软件系统故障等等。一般地讲,在技术人员在现场的情况下,恢复服务器正常可能需要至少5分钟、几小时甚至几天。从实际经验上看,除非是简单地重启服务器(可能隐患仍然存在),否则往往需要几个小时以上。而如果技术人员不在现场,则恢复服务的时间就更长了。
  而对于一些重要系统而言,用户是很难忍受这样长时间的服务中断的。因此,就需要通过双机热备,来避免长时间的服务中断,保证系统长期、可靠的服务。
  决定是否使用双机热备,正确的方法是要分析一下系统的重要性以及对服务中断的容忍程度,以此决定是否使用双机热备。即,你的用户能容忍多长时间恢复服务,如果服务不能恢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在考虑双机热备时,需要注意,一般意义上的双机热备都会有一个切换过程,这个切换过程可能是一分钟左右。在切换过程中,服务是有可能短时间中断的。但是,当切换完成后,服务将正常恢复。因此,双机热备不是无缝、不中断的,但它能够保证在出现系统故障时,能够很快恢复正常的服务,业务不致受到影响。而如果没有双机热备,则一旦出现服务器故障,可能会出现几个小时的服务中断,对业务的影响就可能会很严重。
另有一点需要强调,即服务器的故障与交换机、存储设备的故障不同,其概念要高得多。原因在于服务器是比交换机、存储设备复杂得多的设备,同时也是既包括硬件、也包括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系统的复杂系统。不仅设备故障可能引起服务中断,而且软件方面的问题也可能导致服务器不能正常工作。
  还应指出的是,一些其他的防护措施如磁盘阵列(RAID)、数据备份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却不能代替双机热备的作用。

3、 双机主从、互备、多点集群
  主从模式是最标准、最简单的双机热备,即是目前通常所说的active/standby方式。它使用两台服务器,一台作为主服务器(Active),运行应用系统来提供服务。另一台作为备机,安装完全一样的应用系统,但处于待机状态(Standby)。当active服务器出现故障的时候,通过软件诊测(一般是通过心跳诊断)将standby机器激活,保证应用在短时间内完全恢复正常使用。
  双机互备,在双机热备的基础上,两个相对独立的应用在两台机器同时运行,但彼此均设为备机,当某一台服务器出现故障时,另一台服务器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故障服务器的应用接管过来,从而保证了应用的持续性。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双机热备的一种应用。它避免了两个应用使用四台服务器分别实现双机热备。
  但双机互备存在着性能瓶颈,即如果进行切换后,在一台服务器上就有同时运行两个应用,有可能负载过大。并且,有些情况下会有不止两台服务器对外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上,多点集群就显示出了其必要性。
  多点集群可以理解为双机热备在技术上的提升。多机服务器可以组成一个集群。根据应用的实际情况,可以灵活地在这些服务器上进行部署,同时可以灵活地设置接管策略。比如,可以由一台服务器作为其他所有服务器的备机,也可以设置多重的接管关系,等等。这样,就可以充分地利用服务器的资源,同时保证系统的高可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