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位装置

楼主(2008-01-25):
请问S7300中有像S7200中SM0.0的装置吗?我想有一个位一上电就可以ON,请问高手如何实现.

网友A:
200中的SM0.0,好像在300中取消那一点应该就可以。

网友B:
SET
= M0.0
这个M0.0不就是SM0.0吗?
或者
LD M0.0
ON M0.0
这不也等于SM0.0吗?
还有,在OB1内的L区,你看看后面的注释就知道有那个位了.

网友C:
在OB35里置位不就可以里吗!

网友D:
这个位在300里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B:
确实木有啥意义,呵呵.
300里的位逻辑和字操作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