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相序乱了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1-25):
U V W电源进线可不可以随便接?
谢谢!

网友A:
要看情况了,原来电源底下没接过负载现进线又没区分颜色那你就随便吧.

网友B:
看负荷等

网友C:
看负载要求,如允许电机反转可以

楼主:
红 绿 黄 三种颜色的县有什么区别

网友D:
黄 绿 红 就是代表A B C 三相,若是带电机类的负荷,相序反了就反转。

网友E:
最好不要随便借。用单相负载的时候要看看负载的平衡情况,尽量保证三相的负载平衡。

楼主:
只调两相电机应该就会反转吧还是三项都得调阿   相序反了具体是指什么意思啊     U V W是正相序   那么U W V算不算反 W U V ;W V U ; V U W ;V W U ; 又怎么算阿

网友F:
楼上的回答很不错,楼主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G:
如果负载是带有3相逆变器的那么会造成逆变器系统无法工作,因为相序乱了,逆变器无法按照120,240,360的正常相位进行依次触发而混乱。

楼主:
只调两相电机应该就会反转吧还是三项都得调阿   相序反了具体是指什么意思啊     U V W是正相序   那么U W V算不算反 W U V ;W V U ; V U W ;V W U ; 又怎么算阿

是不是除了U V W其余的都算反相

网友:
假如普通异步电机,只调2相,转向反向。。就如uvw,是正向,则,给电顺序是uvwuvwuvwuvwuvw......假如三个全反。则是vw uvwuvwuvwuvwuvwuvw......其实最终结果,跟没有换还是一样的。。。

网友:
假如换2相。楼主可以试试。随便换2相,结果都是一样。

网友H:
如果是水泵之类的相序反了就反转了,水泵就烧了

网友:
瞬间点动一下,看转向对不对。再反过来嘛。。。我们一般连负载之前先空载调转向。然后标号固定接线方式。。。以后就不会变了。。。

网友I:
还是按相序接吧,A,B,C相位角各相差120度,否则,就乱了,会有些问题,大家都顺序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否则,我的天,都乱了

网友J:
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只是为了从发电站一直走到最后保持样而以
如果你的电机不一样那转动也就不一样了呀

网友K:
这是搞电的吗?相序是不能搞错的,这是大忌。

网友L:
尽量按相序接

网友M:
新装变压器时用相序有测测,

网友N:
二级负荷或一级负荷等需要双电源供电时以及变压器需要并列运行时是不允许搞错相序的

网友O:
现在有些电动头,三相电接入分相序了。

网友P:
最好大家能遵守相关规则,不然以后不好维修!不要接的线只有自己才能看得懂

网友Q:
U V W是正相序   那么 V W U; W U V 都是正相序,其余都违反相序。

网友R:
最好不要随便借。用单相负载的时候要看看负载的平衡情况,尽量保证三相的负载平衡

网友S:
要看工艺是否允许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