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欣灵JD-5B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的缺陷

楼主(2008-01-25):
浙江欣灵JD-5B电动机综合保护器说明书如下:

楼主:
实物如下:

楼主:
该保护器检测到缺相时红色缺相指示灯亮,达到调节的相应时间后常闭触点断开; 该保护器检测到过载时黄色过载和绿色运行指示灯交替闪亮,达到调节的相应时间后常闭触点断开。 经现场测试功能基本不存在问题,但也存在不足,有一些缺陷。

楼主:
1、当接触器本身存在质量问题或触点时间长了接触不良/氧化等情况下,热保护器不能可靠脱开或者根本就不能脱开。

楼主:
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保护器线圈的电源不是直接获得的AC380V电源,而是经过负载的——串联了电机的绕组。供给线圈的电压和电流存在问题。

楼主:
2、当保护器的线圈不得电时,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不过这点嘛,还稍微好一些,可以理解。

楼主:
我没有去了解这种JD-5B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是不是统一电路——每个厂家采用的都是相同的电路,还是电路可以不同,只要达到统一外形、功能就可以了。
    大家知道这个情况吗?

网友A:
大体各个厂家的综合保护器都是此接法,问题是存在,不过太偏激了点。假设接触器粘住了,我想任何此类型的保护器都是不会起作用的。再假设发生了火灾,我看什么保护器都没招。

楼主:
呵呵,前天做了试验,证明了楼上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没经过实践验证的。
    正泰JD(BHQ)系列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就不存在上述问题!!!

楼主:
经过理论分析和试验,当接触器触点卡住不能吸合而造成该相断路,电机缺相运行时,保护器可以良好保护。 当出现2对接触器触点粘连不能断开,电机缺相运行时,保护器就无法保护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欣灵保护器而言,如果恰恰是粘连到线圈的那两相,是可以保护的@_@。看来,每种产品都是不完美的,各有各的特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例如穿心匝数),每种产品的电路设计也是不一样的,呵呵。

楼主:
下面是正泰JD(BHQ)系列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的接线图:

网友A:
把JD-5(B)电源并接接触器线圈,就可避开主触头接触不良的情况,厂家接线只是一个参考。

网友B(2008-03-28):
正泰自已根本没有生产,是外协厂供应的

网友C:
"浙江欣灵JD-5B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偶们这里也有用到,感觉较粗糙,但没象老菜鸟这般细究.学习一下.

网友D:
电流互感器只能够过流保护B相,如果A或C相接地,照样不会跳闸

网友E:
呵没有这么仔细的研究过的
学习一下

网友F(2008-07-07):
90KW水泵 自藕降压启动 采用正泰JD-5(80A-200A)的电机综合保护器,电流运行在160A以下是正常的,  电流超过160A就开始过载报警,10---20分钟就停机,而且三相电流是平衡的,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G:
我们这从没用过这些东西,怎么一张图片都看不见呀?

网友H:
fayuan68639917     你把它的过载值调大一点就好了

网友I:
有谁用过欣灵的固态继电器啊?

网友J:
我用过电机保护器,个人认为,它一般来说用在无人监护状态,但是还处于巡视范围内,因此应选用人工复位型,以免因接触不良或缺相导致常闭保护触点因此而工作断断续续,使电动机处于起停起不断的工作壮态.

网友K:
老菜鸟说的不错!!

不过,你好象自始至终都说的是欣灵电机综合保护器以外的问题

------------------------------------

引用   7  楼     tianyi1977
回复时间:2008-1-25 18:36:00

 大体各个厂家的综合保护器都是此接法,问题是存在,不过太偏激了点。假设接触器粘住了,我想任何此类型的保护器都是不会起作用的。再假设发生了火灾,我看什么保护器都没招。

网友L(2008-09-20):
不应该是这样,当接触器接触不良时,互感器检测不到该相电流,保护器就应该动作。

网友M(2008-12-09):
帖子内容很好,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M:
我还是比较支持25,26楼

楼主(2009-04-26):
引用 网友A:
大体各个厂家的综合保护器都是此接法,问题是存在,不过太偏激了点。假设接触器粘住了,我想任何此类型的保护器都是不会起作用的。再假设发生了火灾,我看什么保护器都没招。

呵呵,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应该是这样,当接触器接触不良时,互感器检测不到该相电流,保护器就应该动作。

就3楼的图而言,当接触器接触不良时,通过电机的绕组,保护器的线圈仍然得电,不过得电电压存在问题。

正如4楼所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保护器线圈的电源不是直接获得的AC380V电源,而是经过负载的——串联了电机的绕组。供给线圈的电压和电流存在问题。

所以,保护器不动作是正常的,如果不相信,你可以自己做实验进行测试。

网友N:
问题是存在,不过太偏激了点。假设接触器粘住了,我想任何此类型的保护器都是不会起作用的-----楼主是和热继电器比较,后者就可以在主接触器触点粘合时断开主回路;

网友O(2009-11-03):
大家好我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电动机保护器厂家 产品质量稳定 性价比高 欢迎各界朋友合作洽谈 联系人周先先 电话0577-26810336 手机:13780188599 客服QQ:646428746 阿里drx830524

网友O:
简单看一下 对保护器的线圈电源接线原理 因接在交流接触器三相的输入端 这样即是接触断相 电机停止 保护器控制交流接触的线圈电源常闭接点仍然保持动作状态

大家好我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电动机保护器厂家 产品质量稳定 性价比高 欢迎各界朋友合作洽谈 联系人周先先 电话0577-26810336 手机:13780188599 客服QQ:646428746 阿里drx830524

网友P(2009-12-22):
欣灵有一款电机保护器,没有工作线圈,不需要工作电源。它的辅助触点能在断相状态下可靠动作吗?

网友Q(2010-02-16):
你好楼上的 这位朋友 那款叫做无源电动机保护器 质量方面决对不能和有源的保护器先比并论

网友R(2010-03-29):
220v JD-5B 欣灵综合保护器 空载断相 怎么回事? 该怎么办

网友R:
220v JD-5B 欣灵综合保护器 空载断相 怎么回事? 该怎么办 我的是压缩机上用的

网友S:
工能还要加强

网友T:
对:sgnoljz 关于

工能还要加强

内容的回复:设计时的基本功能,用于压缩机等自动控制负载时用其换代产品HHD3E系列:整定电流量化表定、不再有空载断相问题、继电器输出自锁、电源可接继电器前端!!!

网友T:
手动复位带实验按钮是电机保护期应具备的基本功能,欣灵的HHD3H、HHD3A就具有这些功能按键

网友U(2011-03-04):
我用过这种保护器,是北京的一个厂家出的,也是JD-5B(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用在了自动给水的控制线路上,像楼主说的一样,断电后,保护器自动复位,下次到达启动条件后,还会启动。保护器电源接在接触器上口,最大的问题是:正常停电机时,只要超过延时时间,就会显示断相保护,水位低时,水泵又不启动。所以,这种保护器确实有缺陷!

楼主:
看来深有同感呀,握个手!

网友V:
我一般用HHD2的电机保护器,这种保护器也是欣灵出的,没用工作电源,当有电流流过时从继电器内部的互感器取得电源,这种的电机保护器缺点是电机缺相时,分断时间有点长,而且不能调节!容易造成电机烧毁!如果出现接触器触点粘连的情况,我觉得就是ABB、施耐德的可能也无能为力,最主要还是在接触器的前边安装一个电流匹配的微型空气断路器,来保护,这样比较稳定一点!

网友W(2011-08-07):
无电源的缺相瞬间就跳闸啊.空压机最好是用热继电器.没自己试过的电器性能就不要瞎下结论.

网友X(2012-10-28):
请教那位高师。保护器于接触器按法怎么起不到作用哪?也是按说明书操作呀!

网友Y:
我用电机保护器,出问题的不少。后来用dz108系列,还不错

网友Z(2016-03-08):
jd系列电机保护器 使用中的确存在问题  作为电机保护 其性能优良远远超越热继电器  主要原因是使用者没能完全了解其特性  断电复位特性在国产进口或合资厂家的产品中具有普遍性  归结于电路设计的摸仿及芯片环境 使用于自动控制电路如自动供水 压力自动控制......其断电复位带来得弊端更加突出  设计一套新电路很有必要 望广友共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