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软启故障求助!!!

楼主(2008-01-25):
我有一台AB软启型号为150A-B240NBD.

空载时,输出380正常,接电机运行时,上电瞬间跳空开,电机也只转一下就停了.

我更换过电源板,触发板,和硅.就只控制板没换.是不是我接线有误啊.

请问哪位高手指点下.

哪位有用户使用手册吗?有的话请发一份给我.谢谢了!

E-mail:xxh19830316@163.com QQ:78678440

网友A(2011-01-16):
更换控制板,软起控制板故障率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