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的东西怎么存到网上去?

楼主(2008-01-25):
如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是单个文件还是多个文件?如果是多个文件,每个不大于15M的话,可以分别存在邮箱里.如果是单个文件的话,能存100M单个文件的免费网络存储空间好象没有.交点钱就行,一年大概50元左右.最少能存3G.

楼主:
哦,谢谢虎威兄弟,我帮一点点问的.

网友B:
?      网易邮箱,网盘128M空间.\\\但需1000积分换免费空间.

网友C:
QQ邮箱可以。

网友D:
QQ的文件中转站

网友E:
QQ的文件中转站只能存7天.

网友F:
那多简单:
1、单个放置或分卷压缩成20M,放到邮箱里;
2、放到某些免费FTP上——如果找不到,我可以帮你保存:ftp://gk:gk@deshengwu.vicp.net/

网友G:
分开传吧

网友H(2011-08-10):
试试酷盘吧,超大容量,最大可达15G,够大吧!

下载地址:www.kanbo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