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绝缘

楼主(2008-01-25):
各位大大:请问电收尘变压器一.二次的绝缘值要求是多少,另电场的绝缘值要求是多少,用那个等级的摇表?先谢谢了.
(电收尘变压器一.二次电压为380v和72000v)

楼主:
哎.没人知道吗?

楼主:
各位都不清楚吗,有点失望啊!

网友A:
绝缘大于100M就可以,关键的问题不仅仅绝缘,还有是不是存在高压拉弧问题,否则,绝缘很好但因线间放电很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