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SINMENS的U23表测CO

楼主(2008-01-25):
哪位高手告知标定方法啊!

网友A:
你指的是空气标定还是氮气标定和标准气标定呀?

楼主:
空气标定还是氮气标定和标准气标定有什么联系吗?想知道为什么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啊!

楼主(2008-03-09):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B:
看看说明书吧。空气标定一般用在自己使用时,可以简单做个对比。
氮气与标准气标定是正规标定,一个是零点,一个是给定标准数据,进行标定与对比

网友C(2009-07-17):
将进口改为空气。等待测量数据不改变的情况下,按下  cal,然后不要管等待大约5min后数字为零,这样是空气表零点步骤

如果还有标定量程的话要用标中标气来标定,进入菜单标定选择co后量程输入后警醒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