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的电机每小时耗电多少

楼主(2008-01-25):
   如题,是每小时11度吗,咋我们有一台电机一天平均400多度呢,我记得是千瓦每小时一度电的

网友A:
11KW的电机满载运行1小时电耗,并非就是11度电,因为11KW是电机的输出功率,电机存在着运行损耗,如果电机的效率是0.9,输出11KW电能时,需要输入11/0 .9KW。
当然电机不一定就是满载,输出功也不一定就是大于11KW,用电也不一定就是11度。

网友B:
11kw是额定输出功率
电动机效率在80~85左右(具体的忘记了。小功率可能连70%也不到,大功率95%以上)
实际满负荷耗电12kw以上

楼主:
  这台电机带的是罗茨风机,怎样来计算电机的耗电量

网友C:
低于11度

楼主:
   是吗,可电表上计算的可多的多啊

网友D:
设备的耗电量是测量的.

网友B:
安装电表或用钳形功率表

楼主:
下面引用由毕庆民在 2008-1-25 21:01:00 发表的内容:
  设备的耗电量是测量的.
--------------------------------------------------------------------------------------------
    就没有一个方法来计算吗,误差不要太大,以判断电业局的人是否在作弊,

网友D:
自己装一个电度表做参考.

网友E:
  “如题,是每小时11度吗,咋我们有一台电机一天平均400多度呢,我记得是千瓦每小时一度电的”

1、11KW的电机,满载每小时11度电;
2、一天24小时,共用电264度;
3、咋你们一台电机一天平均400多度呢?如果是11KW的电机,那肯定电度表有问题!
4、如果电度表没有问题,那你的电机早就应该过载烧了!!!

网友F:
 应该低于11度

网友G:
装个电度表看看

楼主:
   我一直怀疑有人盗电,我可得好好查查

网友G:
电机是不是很旧?电机如果很旧,不排除效率很低的可能?我有看到15Kw的老电机每小时耗电20多度的例子.

网友H:
装一个电度表做参考.

网友I:
用钳形电流表、 测实际的电流, 你在计算每天用多长时间 ,估算一下,不就 好了 吗 ?电动机的电流也不是恒定的值 看你的负载是大还是小 。

楼主:
是一个好办法,谢了

网友J:
你那个表记对吗,是测量这一台电机,如果只测一台的话,也不会跑出四百多度啊,你可以实际测一下电流后看有多的大负荷!然后再算一下一天平均的负荷,就是满负荷一天也不会有这么多!

网友K:
测下电流,估算一下

网友:
400多度确实有点多了,,切实应该查一下。

网友L:
1个千瓦2个安培电流,Q=I2RT

网友M:
400多度肯定是多了,有问题。

网友N:
是该好好查一下了!

网友O:
还是刘志斌说的简单一些.很简单的:度其实就是千瓦/时

网友L: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8-1-26 14:21:00 发表的内容:

  “如题,是每小时11度吗,咋我们有一台电机一天平均400多度呢,我记得是千瓦每小时一度电…
--------------------------------------------------------------------------------------------
又学一着,领教了.

网友P:
张工少说了一点,还有功率因数。这也要考虑,
考虑到发贴的也可能水平有限,
简单方法,卡下电流

网友Q:
应该是电表的事,没那么夸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