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5-CPU928B的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08-01-25):
    年末设备维护,在对设备清灰时,可能是压缩空气含水的原因,对PLC吹完后(断电情况下),第二天通电开机时,两台PLC的CPU罢工。CPU的型号是S5-928B,具体故障现象为:CPU面板上“BASP”、“SI1”及“SI2”红色指示灯亮,其它指示灯(包括“RUN”及“STOP”)均无显示,编程器也无法联机,换到其它机架上故障依旧,照手册上所说方法“冷复位”、“热复位”均无效。
   有不有哪位同仁遇到过同样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A:
总清复位看看什么结果,如还是一样,那只有更换控制板了,以后清洁的时候注意压缩空气是否含水份。

希望多交流:
QQ:294326901
忠澳机电

网友B(2008-03-20):
S5质量非常过硬,我公司大量S5系统安装运行后就没搞过卫生,运行非常好,搞卫生一定要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