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的问题??

楼主(2008-01-25):
各位同行你们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们!现在我公司装一个车间的总电表,可是这个电表的总和小于分表的.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啊???还有原来有电流互感器的,是600/5的,三个,穿一次,是乘于120吧?现在装的电表电流互感器的接地端还要接地吗???以前已经有接地了,还要接吗???急!!!!!!!!!!!

网友A:
除去接线错误外  (要接地)

是精度问题 施工现场出现这样问题 进线互感器变比太大

如果是电焊机、切割机等更明显

楼主:
不是以前已经接到地了,还要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