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的问题

楼主(2008-01-25):
WINCC中我不想用工具中的AUTOSTART,启动后自动激活工程,我想建立快捷方式放在桌面上,双击后激活项目.

网友A:
把WINCC快捷方式放到桌面上不行吗?

网友B:
Step1:进入Wincc资源管理器
Step2:打开项目,并激活
Step3:切换至Wincc资源管理器,如果您要全屏等运行方式那么请自行至计算机属性中的运行页面下去更改选项
Step4:在Wincc资源管理器中选择退出,选项为退出但不关闭项目。
Step5:将项目文件夹下项目文件(MCP)在桌面上建立一个快捷方式,并根据您的需要进行重命名。
以上!
Good Luck!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A:
TO yuanle:
第四步什么意思??就是退出不关闭项目怎么理解啊?
我用一个C动作退出,进入WINCC时就自动激活

网友D(2009-08-28):
将.MCP建立快捷方式到桌面会进入开发系统,而且运行状态与上一次状态有关,未必可进入运行系统。
需要利用WINCC的AutoStartRT来实现,在桌面新建一快捷方式,地址填写如下:
"C:\Program Files\Siemens\WinCC\bin\AutoStartRT.exe" D:\MYPROJ\TEST.MCP /Activ:yes /LANG=ENU /EnableBreak:yes
D:\MYPROJ\TEST.MCP是你的项目路径
Active:yes表示直接激活
LANG是运行语言,ENU为应为,CHT为中文
EnableBreak:yes表示激活过程中允许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