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频繁启停小功率电机的最佳驱动控制方案

楼主(2008-01-25):
对于需要频繁启停的三相交流电机(小于2KW),频次一年:300*21.5*80次。电机没有调速和精确定位要求,请问,要变频器控制好还是接触器控制好?特别从故障率、备品备件成本、设备整体寿命等考虑。

网友A:
频繁启停的三相交流电机,谁知道你一年中怎么运行,24小时?365天?怎么个频繁启停,干脆告诉我们每小时多少次。

楼主:
文中的“频次一年:300*21.5*80次”的意思就是
一年运行300天,每天运行21.5个小时,每小时启停80次。

网友A:
也可以采用接触器控制,我们公司一台750W电机的工作状态与你的差不多,也是30秒一次,且停止后还需对电机通入直流电制动,工作状况比你的还要差,运行中发热严重,需外加一风扇冷却。
也可用变频控制,电机的发热量要好的多,但电机启动、停止的反映速度不及接触器控制来的快。

网友B:
楼上的其实可以有更好的电机选择的,去包装机器上看看普通的纠偏就知道了,对于楼主的情况估计有点功率太小

网友C:
我的0.75KW,6极8秒正反转切换就是用变频控制的加减速0.1秒,用了两年好好的

网友D:
按AC-4条件选择接触器即可!

网友E:
周期性轉0.2秒(45度),停0.5秒,一天20000循環以上,8等分小型分度盤用凸輪分割器,入力軸用25W單相帶殺車電機可能嗎?還是要用步進馬達驅動好?或是用帶位置檢測的無刷電機驅動好?

网友F(2008-03-03):
接触器就可以满足了 !

网友G:
如果从电机与配件来考虑,我觉得加装离合器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