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威纶Easyview触摸屏的报警、事件信息可以断电保存吗?

楼主(2008-01-26):
经笔者测试,台湾WEINTEK威纶Easyview触摸屏的报警、事件登陆信息(可做报警)在断电后自动消失,不再显示,请问一下,台湾威纶Easyview触摸屏的报警、事件信息可以断电保存吗?

楼主:
或者说,有没有办法可以实现断电保存这些数据:

网友A:
“系统参数"--->"硬件"--->"事件登录数据"先"存储"

网友B:
好像存储容量有限吧

楼主:
可是我没有配方卡呀,设置那个也没有用的,如果配一个,可以存储多少条信息呢?

网友C:
屏里自带的配方卡容量是128K字节。除了4.3寸的屏外,其它型号的屏一般都带配方卡的。事件登陆信息是可以断电保存的,但是报警信息暂时还不可以。

楼主:
楼上说的确实如此,相关信息如下:

楼主:
这次没看手册,现在在手册上看见了,最多可以存储1200条事件登陆信息。

网友B:
历史数据能否保存

网友D:
我昨天也买了个这样的屏, 在电脑COM口给屏输程序的过程中突然提示打开COM1失败!输不了程序.重启EB500还不行,后来只好重启电脑.其它牌子的屏可没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C:
wenjun:你的通讯口没有选择好

网友C:
老菜鸟:最多可以存储3000条时间登陆信息

网友D:
谢谢autolife,你没看清我的话,(通讯口肯定是好的,拿回来还输过程序,而且重启电脑后OK了).

网友E(2020-12-11):
没积分的路过,已哭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