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与台达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08-01-26):
我用的200PLC和台达的屏通讯,屏的型号AS57GSTD 16 GRAY 现在一直通不上,用的485通讯,自己焊的电缆连接的3 和8 触角.系统状态区和控制区定义为$0和$10,PLC的设置也都正常为什么还通不上啊?哪位大哥帮我下,着急我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可以检查下PLC的地址,波特率等参数看看

网友A:
可以用用NTOUCH触摸屏来看看

网友B:
屏的通讯协议要和PLC选一样的,如果触摸屏支持PPI协议,如果不可以也可以选modbus协议。只要触摸屏和PLC的相关设置不存在问题。这类成熟产品不会有你说的情况的啦

网友C:
用MODBUS通迅协议最好。

网友D:
你那触摸屏的通信参数可能没有设好 是PPI通信吗 你要设成 偶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