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53故障

楼主(2008-01-26):
1、使用的CPUS7-200的CPU模块是:CPU224XP,产品上的订货号:214-2AD23-0XB0(没有6ES7,订货时的订货号是6ES7 214-2AD23-0XB0);
2、共两个EM253,两个DI模块:6ES7223-1BL22-0XA0,一个DO模块:6ES7223-1BH22-0XA0.
3、故障现象是:(1)放在右边(离CPU远的)那个EM253模块上的MG灯闪烁,两个模块掉换位置,还是右边的那个模块MG灯闪烁。
   (2)可以在线,也可以传送空的程序;
  (3)提示EM253模块的配置不存在,但是传送配置时不成功。
请问各位朋友,这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CPU的背板总线电源不够引起的.
224XP最多可以驱动7个模块,但是还要受5V背板总线电源限制. 查手册可以得到224输出5V的能力为660MA (224XP可能也是这个数,没查到), 而一块6ES7223-1BL22-0XA0为16DI/16DO,消耗160MA的5V电流,一块6ES7223-1BH22-0XA0为8DI/8DO,消耗80MA的5V电流, 一块EM253消耗190MA的5V电流.
所以你的系统五个模块需要的5V电流为: 160*2 + 80 + 190*2 = 780MA ,超过了224xp的驱动能力! 而如果只装一块EM253,则模块消耗的5V电流为 160*2 + 80 + 190 = 590MA <660 MA  刚好!

由此可以确定,是因为224XP的5V驱动能力不够. 解决办法是换成226的CPU, 因为226可以输出1000MA的5V背板总线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