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纺机粗纱机改造

楼主(2008-01-26):
哪位大侠做过这个纺机的改造,目前采用KEB F5变频器4台,由于故障率高,厂家想改.请高手指点,谢谢!SHIWENXUN@126.COM

网友A:
KEB F5变频器质量应该可以的,为什么容易损坏

网友A:
宏源粗纱机也是KEB 变频器,4个与西门子226通过RS485通讯控制
有旋转编码器接到变频器上面,不好改

网友B:
如果不考虑改PLC部分的话应该选择有MODBUS协议的变频,应该比较简单。

网友A:
不行
普通变频器很难实现2个旋转编码器输入

网友C:
我改造过捷克进口的苏拉纺机D230(贝加莱2003控制器,CTunidriver变频器),原因一样,原理一样。现在运行良好。现在我已对这类改造胸有成竹。需要改造联系。wdo_1000@126.com

网友A:
to :通信网
科比变频器在粗纱机应用时有3台同时接2个旋转编码器

类似变频器不多见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张智勇在 2008-1-31 16:38:00 发表的内容:
  to :通信网
科比变频器在粗纱机应用时有3台同时接2个旋转编码器

类似变频器不多见
--------------------------------------------------------------------------------------------
没关系,有难度才有成就感嘛,

网友C:
是这个吗?

网友A:
就是这个

楼主:
通讯网 您好!这一套该下来得多少钱啊?

楼主:
ABB的可不可以实现?

网友A:
关键还有PLC程序,程序加密也麻烦
我们用单片机板子,更麻烦

网友D:
费用也不会太低呀。

网友C:
需要改的话,可以谈谈嘛,价格肯定要双方都可以接受。像那个,《宝宝啊》里说的一个实习生七千元/月还嫌不够,纯属扯蛋,做梦有这么好的事,我们都是赚辛苦钱。不赚昧心的钱。

网友B:
支持,有难度才有成就感

网友E:
通讯网的意思是有难度,有CASH,才有成就感。

网友F(2009-04-10):
要改是可以的,关键是价格差不了多少。国产的基本用不上,进口的都不便宜。

网友A:
国产变频器同时接2个旋转编码器的肯定没有,进口的也不多吧

反正小日本的没有

这种粗纱机停电纱不断,也不会强捻。不是一般变频器能够实现,我这里6台类似的粗纱机,PLC程序比较简单,同步控制都是变频器自行控制

估计改一台成本5万下不来

网友F:
楼上:接2个旋转编码器????

一个是电机转速反馈,一个是脉冲信号输出做同步用的。不清楚就不要轻易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