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台达AE10屏的XY曲线功能

楼主(2008-01-26):
我想用屏实时显示X.Y两个数的坐标曲线,手册上说的也不是很明白,我调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调出来
请知道的朋友不吝解答,小弟在此感谢!

网友A:
NTOUCH实现起来就比较简单,非常方便,可以mail:xhlqs@163.com

楼主:
客户指定要这个的

网友B:
台达X-Y曲线的绘制:
1、设定X轴、Y轴各自的寄存器地址,采集的点的个数,取样标志,默认为1。
2、将人机系统控制区长度起码设为3或者更大。
3、将需要采样的坐标值分X/Y坐标放入设置的X/Y寄存器中。
4、将系统控制区的第三个字里赋值,来控制曲线的描绘。如果开始时设置的去取样标志为1,则将这个字赋值为1,也可以直接通过按钮操作这个字的第一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