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失步

楼主(2008-01-26):
什么是步进电机失步啊?在什麽时候它会失步啊?能举个例子吗?
各位大哥别走,帮小弟回答下啊。衷心的感谢您。

网友A:
步进电机失步就是步进电机的转子齿旋转的物理相位跟不上定子绕组在定子齿上产生的移动电磁场的电气相位。

原因有:
1.电磁力矩小于瞬态负载力矩,负载力矩超出电机的力矩范围和能力;
2.电磁频率变化率过高,或者脉冲频率高于电机的极限运行频率;
3.电磁相位紊乱。

楼主:
谢谢大哥,不懂再请教您。多谢。

网友B:
基本上就是负载大、速度高的时候。

网友C:
想用步进出现不失步,恐怕难啊!

网友B:
有什么难的,速度低一点,电机扭矩选大一点.

网友D:
我也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