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行车调速

楼主(2008-01-26):
一台50吨行车,80千瓦的大车行走电机,西门子变频器,4挡位变速。更换过一块变频器控制板后,行车在启动和停止时,抖动严重,正常行驶时没有问题。基本参数按照老主板调节的,因为参数太多,有一些每纪录,请问这种抖动问题是处在什么地方?谢谢

(:

网友:
呵呵
可能是负载太大
加速减速时间太短吧
机械强度太大
呵呵
孤陋寡闻
你再试一下改参数

网友A(2008-09-25):
是一台行走电机还是两台呢?

网友B:
启动停止时加减速时间调长点

网友C(2008-11-04):
抱闸调的不一致也可能抖

网友D:
大车基本都是两台电机

网友E:
把低速频率跳过!!!

网友F(2012-08-23):
肯定不对,50吨的行车那有80KW的行走电机,80KW是主钩电机吧!四档速度,分别为低速检查电流后松刹车、再逐步升速!加 我512696588

网友G:
启动转矩太低,u/f控制模式要提高低速电压或转矩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