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整流模块

楼主(2008-01-26):
那位朋友能找到 2000V 5A  整流模块.谢谢!!
我的QQ;497486375

网友A:
这种模块很难找.楼主是用在什么上面.

网友B:
楼主现在还要吗!批量大的话.可以考虑做做.

楼主:
我是用在高压整流输出!

网友C:
2000V电压也不算高啊,电视或显示器里面,行输出电路的阻尼管,击穿电压就1500V,用两个串联,就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A:
楼主就帮一个解决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