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 wincc 历史趋势图归档时间滞后系统时间并且时差不断增大

楼主(2008-01-26):
寻求帮助 wincc 历史趋势图归档时间滞后系统时间并且时差不断增大

诸位有礼了!在工作中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在wincc中组态好历史趋势画面后,数据也能正常通讯,实时曲线也有,并且历史归档也很正常,但是就一点有问题,wincc的画面激活后查看历史趋势,发现时间轴上的最后更新时间(变量归档时间)始终要比微机上的当前时钟要慢15秒左右,而且这个时间差随着系统运行的时间推后而变得越来越大,7天左右后总时差差不多能达到24小时,举个例子,如果系统运行7天后我在2008/01/26 14:14这个时间看历史趋势图,时间轴上的最新时间显示为2008/01/25 3:56PM,一旦需要查询某一时点的状态就相当费劲(时差不是相等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其他几个车间的系统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出问题的机器系统为windows 2000,wincc 6.0,setp 7 5.3 sp2,
另外这台机器在刚开始启动系统激活wincc画面时加载时间相当长,差不多有5分钟左右。
涵请各位见到后能及时给予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A:
您的软件似乎应该发布在自动化软件中的西门子软件板块中哦,而不是发布在人机界面与PLC论坛哦。
您的趋势图归档中控件属性的时间轴设置页中的时间基准应选择本机时区,同时您的Wincc中计算机属性的参数页中的运行时显示时间的时间基准也应该选择本机时区。

另外,加载时间长请整理您的计算机文件碎片,或者查毒。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刚刚设了一下时基,还是不断变慢,下午整理下硬盘杀下病毒再试试看。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谢谢,整理了一下硬盘碎片,启动过程变快了,不过还是时差增大,我正在另外一台工控机上重装系统,准备装好后试一下,有结果会及时向大家汇报的。

网友B:
你可以从设计者的角度看问题,所有的控制都会有误差的,只是一个精度问题,当你的通讯量大时,需要做很多事情,肯定要把一些事情滞后,说得再深一点,当你要做很多事情时,这些事情有个优先级,会导致优先级低的事情最后执行,所以总会产生一些延迟,而且你的任务很繁重的时候,这个误差会越来越大,消除的方法只能是组态作的相对合理一些!
多说一下,同样是plc编程,编程的人水平还有高有低,作出的产品当然也有差别,winCC也是一样的,不要以为软件是万能的,它同样也依赖于编程的人,也需要使用者在项目中作出妥协,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平衡,使你的控制相对最优!

楼主(2008-03-13):
已有结果,就此问题与西门子联系过,原因是工程中的归档变量在归档的同时又赋值给变量自己本身的原故,导致系统陷入死循环造成的,将此设置清除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