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历史趋势图归档时间滞后系统时间并且时差不断增大??

楼主(2008-01-26):
诸位有礼了!在工作中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在wincc中组态好历史趋势画面后,数据也能正常通讯,实时曲线也有,并且历史归档也很正常,但是就一点有问题,wincc的画面激活后查看历史趋势,发现时间轴上的最后更新时间(变量归档时间)始终要比微机上的实时时钟要慢15秒左右,而且这个时间差随着系统运行的时间推后而变得越来越大,7天左右后总时差差不多能达到24小时,举个例子,如果系统运行7天后我在2008/01/26 14:14这个时间看历史趋势图,而时间轴上的最新时间显示为2008/01/25 3:56PM,一旦需要查询某一时点的状态就相当费劲(时差不是相等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其他几个车间的系统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出问题的机器系统为windows 2000,wincc 6.0,setp 7 5.3 sp2,
另外这台机器在刚开始启动系统激活wincc画面时加载时间相当长,差不多有5分钟左右。
涵请各位见到后能及时给予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装wincc5.1 ,还没有在2000 系统上装过wincc6.0呢。

楼主:
我工程是wincc 6.0 下做的。

网友A:
TO: ChaseSun
那至少你应该装XP-SP2系统吧.wincc6.0 是在XP系统下正常运行的,不知在2000系统下能否正常运行.可以试试.

楼主:
我们另外一个系统就是2000的,完全正常,就这台机器有问题,各种时基都设置过,硬盘碎片也整理过,杀毒。。。都没问题,就是记录时间与系统时间有时差,刚运行是7秒左右,慢慢的时差越来越大。3-4分钟就能大到40秒左右。

网友B:
刚开始启动系统激活wincc画面时加载时间相当长问题:可能是因为趋势记录数据量太大,如果有备用机过一段时间交替换清理一下数据记录文件可能会好点。
时钟不同步问题:既然各项设置没问题,建议重装系统试一试,可能的话,把状态好的上位机硬盘镜像过来(电脑配置一样情况下),这样是找不到原因,不过可能会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我正在另外一台工控机上重装系统,准备装好后试一下,有结果会及时向大家汇报的。

网友C(2008-02-28):
请问是不是在PLC工作的情况下才这样?PLC断开的话就同步呢?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借帖请教大家

楼主:
已有结果,就此问题与西门子联系过,原因是工程中的归档变量在归档的同时又赋值给变量自己本身的原故,导致系统陷入死循环造成的,将此设置清除后,一切正常。

网友D: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可以用电话帮助你解决

网友E:
又了解了点东东

网友F:
此故障已解决,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网友G:
"工程中的归档变量在归档的同时又赋值给变量自己本身"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在归档变量组态里的选项

网友H:
还没的听说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I(2009-08-13):
引用 网友D:
关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可以用电话帮助你解决

剑工你的电话是多少?

网友J:
大家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