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OPC的远程访问问题

楼主(2008-01-26):
用OPC做数采项目时,客户机全是windows2000,远程访问OPC服务器能成功;
可现在在两台都是windows XP的情况,死活不成功;
首先,关闭两台的网络防火墙,使双方都能 ping成功,
两边都安装了OPC的试验程序 Kepware, 单机都能成功,两机远程就是不成功!
用DCOMCNFG配置DCOM属性,按照网上搜来的权威方法:
----------------------------
程访问OPC SERVER DCOM的配置
一、在装有OPC服务器的机器上DCOM配置如下:
1. 运行服务器上的dcomcnfg程序,进行DCOM配置。
2. 进入DCOM的总体默认属性页面,将“在这台计算机上启用分布式COM”打上勾,将默认身份级别改为“无”。
3. 进入DCOM的总体默认安全机制页面,确认默认访问权限和默认启动权限中的默认值无EveryOne,
如果不去掉EveryOne,应用服务器不能正常启动。
4.在常规页面中,双击你的应用服务器,打开你的应用服务器DCOM属性设置。
5.将常规页面中的身份验证级别改为“无”。
6.位置页面中选上“在这台计算机上运行应用程序”。
7.将安全性页面设置中,均选择“使用自定义访问权限”,编辑每一个权限,将EveryOne加入用户列表中。
8.身份标识页面中,选择“交互式用户”。
注意NT的GUEST用户不能禁用。
二、在客户端机器上DCOM配置如下:
1后点”开始”->”运行”,输入”dcomcnfg”,然后回车,启动dcom配 置。
2. 常规页面中,双击你的应用服务器,打开你的应用服务器DCOM属性设置。
3. 将常规页面中的身份验证级别改为“无”。
4. 身份标识页面中,选择“交互式用户”。
5. 位置页面中,选择“在这台计算机上运行应用程序”。
进入DCOM的总体默认属性页面,将“在这台计算机上启用分布式COM”打上勾,将默认身份级别改为“无”。
两端配置好后,客户端机器就可以访问远方机器的OPCSERVER了。

网友A:
这时有没有OPC高手?

网友A:
两台电脑的用户名与密码都相同,都是特权用户

网友B:
OPC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以前只在2000下用过,xp还真没调试过,有机会试试,有高手的话给指点一二。

网友C:
这个的确不好弄
你还应该配置的防火墙,把相关程序例外
开放135端口

网友A:
已关掉两台机的网络防火墙,用不着"例外"了

网友D:
Using OPC via DCOM with XP SP2
http://www.opcfoundation.org/DownloadFile.aspx?CM=3&RI=326&CN=KEY&CI=282&CU=4

网友A:
需要在XP SP2下才行?!

网友E:
GENESIS32 的DATAWORX 功能就打通OPC远程访问而且不需要设DCOM,很好用的,但是可能要花些费用。

网友A:
好的,不错!
我找找这个软件.

网友A:
这就是邦忙呀,许多人只看不答,叫人寒心呀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customer1/6483eurotech/default1.asp?id=11783

网友C:
建议你开启并配置防火墙

网友A:
to youhm:
不知你有没有成功配置,并能远程通讯OPC?
--------------------------------------
防火墙都关闭了,还要开启并建例外?!
那我就试试.

网友C:
我连通了一侧的OPC服务器,没有配置防火墙时都不行

网友A:
多谢,有你这一说,就有希望;
难得遇到一个OPC知音.

网友D:
还没搞定?其实配置很简单!
就是DCOM配置的问题,在XP下与win 2K的配置大相径庭。
其实我在十几日前就贴出了: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39588

网友A:
虽简单小事,也搞了几天,仍未成,
主要没搞到点子上.
什么防火墙,都弄了,也不行

网友D:
xp下DCOM需配置everyone,system,network,interactive用户,留下你的QQ把,看我有时间可以帮你。

网友A:
没装QQ,待装好QQ跟你联系
刚配得DCOM,使自已都失去了DCOM权限,在用GHOST恢复.
可能你上面的network要配,再试

网友F:
XP SP1没试过,SP2的DCOM就按网上下载的那个关于XP SP2下DCOM的配置.PDF文档配置就可以了,关键在于登陆的用户名必须设置密码。

网友A:
两台机的用户名与密码都是一样,
什么都试了,就是不通!!!!!!!!!!!
服务端与客户端用的是Kepware的OPC

网友G:
see my blog, :-)

http://kking.gkbk.com

可能是本地安全策略里有配置不对的项目,还不行的话上MSN找我。

网友A:
录像章也看了,什么都配了,防火墙也配了,又关了,
就是不行.另想办法!楼上的话也要试试

网友A:
1.防火墙也设了例外(端口135等),也关过防火墙;也ping通了;
2.两台机用户名\密码一样,都为Administrator;
3.DCOM配置:两台都一样配了,什么veryone ,interactive,
             network,system,
什么都做了,

网友A:
安全策略:(XP、Server 2003等)

      “控制面板 -> 管理工具 -> 本地安全策略 -> 本地策略 -> 安全选项”中,

     “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项设置为:

      “经典 - 本地用户以自己的身份验证”
========================================================
to  kking:
    按照你的说明成功了,老兄太有才了!!!!!!!!!!
多谢!  客户端用IP地址成功连接上别一台机器!
整整忙活了一天!远程访问一直是我的心病!

网友E:
To:kking
你说“远程访问一直是我的心病”,其实用DATAWORX就简单很多,我经常用,一分钟就搞定,很方便。何必化宝贵的时间。

网友A:
楼上老兄,一是没有DATAWORX,二是要知道为什么不成功;
这次我要把OPC搞透,趁热打铁,用C++BUILDER6.0把客户端
编程彻底搞明白.

网友A:
我试验发现: 两台机的用户名与密码都不一样时,也能用OPC客户端
访问服务端.  但用户名相同,密码不同却不行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天下三分明月夜在 2008-1-31 16:45:00 发表的内容:
  我试验发现: 两台机的用户名与密码都不一样时,也能用OPC客户端
访问服务端.  但用户名相…
--------------------------------------------------------------------------------------------
恐怕只是表象,偶然巧合。
实质上就是要让客户机和服务器机能互访,当前登录的用户在对方机上有足够的权限。

网友A:
远程访问设置:
一般OPC以本地方式访问服务端,但Windows系统支持远程访问DCOM,所以,OPC也支持通过TCP/IP网络远程访问。Windows用于安全性的考虑,远程访问有许多限制,用户需更改DCOM的访问权限、启动权限等,Windows2000一般用于工控领域,较易实现OPC的远程访问。在Windows系统下,运行DCOMCNFG.exe,设置它的访问权限、启动权限。下面以Windows XP SP2为例,介绍OPC远程访问的设置步骤:
1>Windows网络防火墙:
  客户端与服务端都要设置例外情况:<1>服务端:DCOM的135口,OPCEnum.exe,OPCServer主程序;<2>客户端:DCOM的135口,OPCClient主程序,最好也加上OPCEnum.exe;
2>OPC公共接口动态库安装:
   OPC公共接口动态库,一定要已安装在服务端与客户端,一般的软件会自动打包安装,如果客户端未安装过公共包,一定要单独安装;
3>OPC服务端程序安装在服务端,一般不需要安装在客户端,只有少数低版本OPC服务程序会要求在客户端注册,否则客户端无法识别OPC服务标识,安装注册后,可删除掉但不要卸载;
4>网络安全策略:
    Windows XP、Windows 2003 Server一定要安全策略上修改一下参数,否则,无法远程通讯;控制面板à管理工具à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安全选项:将“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项设置为:”经典—本地用户以自已的身份验证”;
5>DCOM安全设置:
  DCOM公用的访问/启动的“限制权限”中需将所有用户类型的远程访问权限勾上;
  在缺省访问/启动权限中或自定义权限中,一定加上Everyone,Network,System,最好再加上Anonymous,Interactive,并把所有的“远程访问”权限勾上;
6>客/服用户名:
  最好用户名与密码相同,或客户端用户名与密码在服务端注册上(不一定要特权用户),实际发现:只要用户名与密码都不同,也能访问;

网友A:
实际发现:只要用户名与密码都不同,也能访问;
-------------------------------------------
我的两台机用户密码完全不一样,机器都重启了,
OPC客户端也能访问OPC服务端;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试过了,Anonymous匿名用户
有远程权限

网友E:
 天下三分明月夜:的学习精神好!加油!

网友A:
用户名与密码 要相同,或客户端在服务端用户名密码注册过
-----------------------------------------------------
以上必须。我刚才是因为在服务端曾注册过客户端身份,
即使又删了、重启了,怪的是过了几个小时,才不能通讯;

网友E:
今天就让我来打开不用设置DCOM,但是可以用远程访问OPC的面纱!免费软件,Genesis GenBroker. 美国ICONICS公司的GENESIS32“创世纪32“的GenBroker,可以让用户在一分钟内打通远程访问OPC,而且不用设置DCOM。 “创世纪32”的GenBroker功能就可以自动打通远程访问OPC。在GenBroker设置如下面的图: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product/include/26346.asp
---------------------------------------------------
许多工控软件会修改注册表,使容易支持远程OPC通讯;
昨天我家的WIN XP做服务端,没修改本地策略就能支持
远程OPC,原来我安装的WINCC6.0已替我改好了。

网友E:
创世纪32”的GenBroker,是不需要费用的,用了它就不需要设置DCOM,还何必在搞DCOM呢!找个光盘就可以!

网友H(2012-11-16):
远程OPC访问会引用服务器端的注册表,读取相应的系统参数,因此,服务器的远程注册表访问服务“Remote Registry”必须是启动状态,否则会因为无法读取服务端的相关参数,导致OPC访问连接失败!建议将OPC服务器端的“Remote Registry” 设置为“自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