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容量计算

楼主(2008-01-26):
大家好,谁有电力变压器容量计算的资料啊,麻烦,给我点,我急用,真的,我在一小县城,买都买不到呢,最好是详细点的,、
      如有,请联系啊,QQ309162502

网友A:
变压器容量的

计算方法。

    一、按变压器的效率最高时的负荷率βM来计算容量

    当建筑物的计算负荷确定后,配电变压器的总装机容量为:

S=Pjs/βb×cosφ2(KVA)            (1)

式中Pjs——建筑物的有功计算负荷KW;

    cosφ2——补偿后的平均功率因数,不小于0.9;

    βb——变压器的负荷率。

    因此,变压器容量的最终确定就在于选定变压器的负荷率βb。

我们知道,当变压器的负荷率为:

βb=βM=Po/PKH          (2)    时效率最高

式中Po——变压器的空载损耗;

PKH——变压器的短路损耗。

    然而高层建筑中设备用房多设于地下层,为满足消防的要求,配电变压器一般选

用干式或环氧树脂浇注变压器,表一为国产SGL型电力变压器最佳负荷率。

表  国产SGL型电力变压器最佳负荷率βm

容量(千伏安) 500 630 800 1000 1250 1600

空载损耗(瓦) 1850 2100 2400 2800 3350 3950

负载损耗(瓦) 4850 5650 7500 9200 11000 13300

损失比α2 2.62 2.69 3.13 3.20 3.28 3.37

最佳负荷率βm% 61.8 61.0 56.6 55.2 55.2 54.5

网友B(2009-04-03):
电力变压器的容量选择有什么简单方式吗,比如发明个简易计算器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