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700变频怪现象

楼主(2008-01-26):
各位师傅:大家好!我们厂有一台15KW的锅炉引风机用三菱F700变频器控制,在半年的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两次怪现象:在停止使用二十四小时后(工厂放假时间),再重新使用时出现频率上不去的现象,每次一加速到15Hz,就再也上不去了,过一会就报F.THT(.过流)而跳闸,我在升速的过程中在面板看到电流一直为三十五安左右,但是两次我把负载拆掉单独运行电机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风机也没有卡住用手很轻松就可以转动,我以为是加速时间过快,就改大加速时间(原为八十秒改为一百二十秒,之前八十秒起动没任何问题)但故障依旧!后来怀疑输出线路有问题(有二十米长套管埋在地下),从变频器输出侧拆下电线用摇表测没问题,重新接上去再试,这时怪现象出现了:试了两次居然可以加上去了,加速时间改回八十秒也问题,在加速过程虽然会出现几次OL,但变频自己自动降速一点频率后又可以自动加上去,安装好后加减速一直这样但不影响使用,等二次是换了风机润滑油再试的,我师傅就给我说是润油粘住了,但我感觉不是,因为用手很轻松就可以转动,变频不会无力到如此地步吧,再说了如果平时可能半过小时就要起动一次都没问题,而且停用一天再使用都没问题,停止使用二十小时也就这两次出问题,现在我觉得会不会是转矩提升参数有问题,昨晚我看了此参数是3.8,因为参数不是我设的,所以不知此参数有没改过,因为现在使用正常所以我没敢改,但我担心哪天停用后再使用还会出现问题,所以求助一下大家原因可能会在哪些方面,我感觉是参数设置有问题,但不知是哪个参数?,

网友A:
三菱F700变频器故障率奇高,还不如500机的,最好不要选用,锅炉引风机,鼓风机,循环泵的变频改造用国产的我们不要做得太多呵,效果显著,根本没有用进口的必要啊,钱多了没地方化,可以搞慈善事业,对吧

楼主:
但是这是我说了算啊,那都是领导决定了的事,我们做维护的只有服从的份,选型的时候不参考我们的意见,出了问题就怪罪我们,难啊!国内比较有名的变频厂家有哪些呢?我只知道台达和台安还说得过去。

网友A:
我公司代理国产易驱变频器ED3000机五年用在锅炉引风机,鼓风机,循环泵上已经在百台以上,功率从FP15KW---315KW,运行一直都很正常,节能降耗效果显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同我联系,杭州智恒电子电气有限公司,裘跃勇,13958171658,0571-88820936,88829567

楼主:
现在我只想清楚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故障,怕它不知哪里天又出现问题,因为现在换变频是不实际的,是什么原因会造成启动时转矩如此小呢?李春发师傅等高手能指点一二吗?谢谢!

网友B:
用国产的吧! 个人认为 三菱 富士 安川 最进推出的变频器都不咋样  一般也就用个一两年就出问题  何苦呢非要买小鬼子的洋垃圾呢?

楼主:
唉!怎么没人帮我解决一下问题呢?

网友C:
转矩提升可以动的,没事,一般来说转矩提升不能设的太高,也不能太低。太低了肯定报过载或过流,太高也要报的,只能在现场根据你的负载要求,选择合适的转矩。

网友D(2008-07-01):
     建议把  pr 0    转矩提升稍微高一点, 把pr 71  电机类型改为恒转矩电机。    试一下效果如何~

网友E(2009-08-24):
是跟引风机转矩太大有关系的,可分两次升速即可,先开20HZ,后上升到高速,试一下OK!

网友F(2011-10-04):
我们厂也出现类似的问题了,郁闷的。请问下楼主后来的解决方法,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