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压降

楼主(2008-01-26):
大家好,有谁知道二极管的压降,全波是多少?半波又是多少?谢谢。

网友A:
是问问题还是赚积分的?全波1.4V,半波0.7V

网友B:
有些好笑,二极管的管压降怎么和全波、半波扯上了,一般来说,对二极管而言,完全导通是0.7V,和全波、半波没关系。

网友C:
问题太多说的对,硅管0.7V ,锗管0.2V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A:
楼主这样问的意思应该是整个整流电路当中的二极管压降.

网友F:
硅管0.7V ,锗管0.2V

网友G:
楼上的对,如果是整流电路的话半波为0.45倍输入,全波为0.9倍输入

网友H:
还没听说这个与全波,半波有关系的呢
 硅管0.7V ,锗管0.2V

网友B:
半波0.45和全波0.9指的是单相半波整流电路和单相全波整流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与变压器二次侧交流电压有效值的关系,而与二极管的管压降无关,如果硬要扯上的话,只能是二极管承受的反向电压与采用的整流电路有关。而对于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硅管是0.5~0.7V,锗管是0.2~0.3V,饱和导通是0.7和0.3V.

网友I:
同意楼上的!

网友J:
同意"问题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