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数据保持问题

楼主(2008-01-26):
s7 -200当IO扩展后使用外部电源供电.PLC数据设断电保持.当某一输入点使用下降沿检出时置位如内部寄存器M0.0时,如果该输入点置位时厂里停电,在停电前的M0.0应该还没置位.因为该输入点一直是置位的.可是在PLC上电后M0.0却置位了.也就是说M0.0在停电的瞬间置位了.那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说出来探讨一下.我己成功解决.

网友A:
输入点和IO扩展模块使同一个24V电源, 检测该模块的电池是否正常. 如果该模块电源不正常,那么即使有输入点的下降沿,也不置位M0.0

楼主:
我在外部24V电源侧加入电容后成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