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电阻在流体中的安装方式?

楼主(2008-01-26):
最近,我在生产线上装了两个热电阻(同厂家,都是新的),外接了两个仪表(同厂家,都是新的),用于测量约170度左右的流体,采用的是直立安装的方式。这两组测量的温度本来应该是差不了几度的,但是在实际上,在160度左右的时候,误差约5度,室温的时候,相差20度。
请教高手:铠装热电阻在流体中的安装方式对其测量的准确性有影响吗,如何避免误差,让其反映出真实的温度?

网友A:
安装方式的影响不是很大不啊,如果室温都达到20的偏差,就要看你的PT100或者表了;如果两个都没有问题,看看你的连接线是不是太长电阻太大了点!!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自己查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兄弟,在那里可以查到?仪表工手册中吗?

网友C:
其中一个连接线电阻太大活接触不良

网友D:
首先看你的热电阻是三线还是两线,如是两线的话,看看导线有多长?这会加大误差的.如是三线的话,看看表的问题了

网友B:
用万用表测热电阻阻值,查热电阻阻值温度表对照,不就可以找出问题所在了吗

网友E:
最好用3线制接线.如果是3线制接线,把两块表对调下看看,可以协助你分析.

网友F:
把热电阻和仪表都校验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热电阻是铠装热电阻,三线的。
还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谢谢大家的回复,明天我尝试一下各位的建议!

网友A:
另外可以看看你的热电阻测量温度的范围是多大的.

楼主:
测温范围为:-50-500
现场除了不生产的时候是室温外,一般情况都在160度左右!

网友G:
1.是否有接触不良;
2.线的长度和线径;
3.可用互换法来排除故障。

网友A:
兄弟就这个几个可能性呀,显示温度的时候顺便测量下电阻,比较下究竟怎么回事!!要不就换个PT100测试下.

网友H:
如果两表距离在5米内,测阻值就能判断,距离过长就要看温度损失

网友H:
生产线有没有温度损失

网友I:
是不是线路电阻造成的?

网友J:
换一个PT100试试看

网友K:
要看看变送器的量程零位是否准确.

网友F:
不生产的时候把仪表对换一下看看是否还相差20度,如果还相差很大,就查铂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L:
我也经常遇见温度产生偏差的情况,一般用手摸一下温控器和热电阻的接线端温度就会逐渐变化到正常值,不知何原因。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其中一个接线没有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