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26 cn与6RA70的USS通讯

楼主(2008-01-26):
请教:
用一台S7-226 CN通过USS协议控制3台6RA70直流调速器,要求能控制3台调速器的分/合闸,转速,张力可不可行?
另外:用USS协议PORT 0(V2.3)指令可以吗?
谢谢..

楼主:
还有控制正反转..

网友A:
在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是可行的

楼主:
感谢lmhx指导

网友B:
我没有USS协议库,想用S7-200 224控制三台直流调速装置,怎么做呀?

网友C(2014-03-17):
关于这个通讯你最终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