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BP板上的三色指示灯的意义

楼主(2008-01-26):
CBP板的三色指示灯或明或断或闪,请问在变频有故障时,可否根据这三个指示灯的状态,直观得发现故障内容。

网友A:
楼主你所提的问题可以到变频器矢量大全上查找到哦,或者以自助资料库中下载相关的资料.
还有,你所问的问题中,没有交代是什么变频器,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siemens了,因为有CBP通迅板呀,相对初学者来说,真的有点爱莫能助了.如果真的是西门子变频器,可以将贴子发到如下:
http://bbs.gongkong.com/bbs.asp?ban=108

网友B(2009-07-28):
CBP运行(红灯闪),CBP板与基本装置进行数据交换(黄灯闪),CBP板通过PROFIBUS总线进行正常数据传输(绿灯闪)。

CBP断电;更换CBP或基本装置(红灯灭),无法与基本装置进行数据交换(黄灯灭),无法通过PROFIBUS总线进行数据传输;PROFIBUS未接或电缆或DP头有问题(绿灯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