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800-104与ACS800-107的区别

楼主(2008-01-26):
在一些资料上经常看到传动单元的型号为ACS800-104-...、ACS800-107等,其中的104、107都代表传动单元的结构,但一直没找到104结构与107结构有何区别?

网友A:
ACS800-104是模块的.
ACS800-107是ABB的原装成柜的变频器的.

楼主:
谢谢jim的指教,我还有点不明白的是,107原装成柜的变频器应该也是模块式的吧?如果两者都是模块式的,那又有何区别呢?

网友B:
ACS800-107就是装好柜子的驱动,你只需要接电机用就可以了

网友C:
104是模块式,一般为工程用,就是系统集成商用来装柜子的,107是人家都给你装好了的.

网友D:
上面的那位大侠回答的很明了.请问传动系统控制部分AC80里面的程序有写典型回路怎么把它展开看看呢!

网友E(2008-04-07):
104、107都是abb多传的逆变单元!

网友F(2008-06-20):
带柜子的就是107,里面的模块是104